怎么使用串口登陆开发板?

楼主(2021-01-05):
怎么使用串口登陆开发板?现在情况是跳帽已经修改好了,串口线也连上了,驱动也正常,就是不能使用串口登录到系统。求助

网友:
一般不都是通过串口登录开发板系统吗   串口线连接开发板和电脑  创建会话  登录啊  。。。。。。。。。
森罗万象

网友(2021-02-24):
怎么不能登录,能看到打印log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