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pio_request 和gpio_direction_input函数疑问

楼主(2021-01-05):
1、在给函数传参是,只传入gpio的标号,哪函数如何确定是gpio1还是gpio5的呢。
2、还是说在同一个设备树
    eg:cd-gpios = <&gpio1 19 GPIO_ACTIVE_LOW>;cd-gpios只能存在gpio1的引脚;
          gpio5的引脚需要新的一个描述。

网友:
传统的GPIO接口是从0开始排数字,取决于一组GPIO有8个或16个或32个端口,你需要自己手动计算需要的号码。
比如我的芯片一组GPIO有8个端口,那么GPIO5_4的号码就是44(=5*8+4),如图:

~ # ls -l /sys/class/gpio/
total 0
--w-------    1 root     root          4096 Jan  1  1970 export
lrwxrwxrwx    1 root     root             0 Jan  1  1970 gpiochip0 -> ../../devices/soc/soc:amba/12140000.gpio_chip/gpio/gpiochip0
lrwxrwxrwx    1 root     root             0 Jan  1  1970 gpiochip104 -> ../../devices/soc/soc:amba/1214d000.gpio_chip/gpio/gpiochip104
lrwxrwxrwx    1 root     root             0 Jan  1  1970 gpiochip112 -> ../../devices/soc/soc:amba/1214e000.gpio_chip/gpio/gpiochip112
lrwxrwxrwx    1 root     root             0 Jan  1  1970 gpiochip128 -> ../../devices/soc/soc:amba/12150000.gpio_chip/gpio/gpiochip128
lrwxrwxrwx    1 root     root             0 Jan  1  1970 gpiochip16 -> ../../devices/soc/soc:amba/12142000.gpio_chip/gpio/gpiochip16
lrwxrwxrwx    1 root     root             0 Jan  1  1970 gpiochip24 -> ../../devices/soc/soc:amba/12143000.gpio_chip/gpio/gpiochip24
lrwxrwxrwx    1 root     root             0 Jan  1  1970 gpiochip32 -> ../../devices/soc/soc:amba/12144000.gpio_chip/gpio/gpiochip32
lrwxrwxrwx    1 root     root             0 Jan  1  1970 gpiochip40 -> ../../devices/soc/soc:amba/12145000.gpio_chip/gpio/gpiochip40
lrwxrwxrwx    1 root     root             0 Jan  1  1970 gpiochip48 -> ../../devices/soc/soc:amba/12146000.gpio_chip/gpio/gpiochip48
lrwxrwxrwx    1 root     root             0 Jan  1  1970 gpiochip56 -> ../../devices/soc/soc:amba/12147000.gpio_chip/gpio/gpiochip56
lrwxrwxrwx    1 root     root             0 Jan  1  1970 gpiochip64 -> ../../devices/soc/soc:amba/12148000.gpio_chip/gpio/gpiochip64
lrwxrwxrwx    1 root     root             0 Jan  1  1970 gpiochip72 -> ../../devices/soc/soc:amba/12149000.gpio_chip/gpio/gpiochip72
lrwxrwxrwx    1 root     root             0 Jan  1  1970 gpiochip8 -> ../../devices/soc/soc:amba/12141000.gpio_chip/gpio/gpiochip8
lrwxrwxrwx    1 root     root             0 Jan  1  1970 gpiochip80 -> ../../devices/soc/soc:amba/1214a000.gpio_chip/gpio/gpiochip80
lrwxrwxrwx    1 root     root             0 Jan  1  1970 gpiochip88 -> ../../devices/soc/soc:amba/1214b000.gpio_chip/gpio/gpiochip88
lrwxrwxrwx    1 root     root             0 Jan  1  1970 gpiochip96 -> ../../devices/soc/soc:amba/1214c000.gpio_chip/gpio/gpiochip96
--w-------    1 root     root          4096 Jan  1  1970 unexport
~ #

新版的Linux一般不建议用这种方式使用GPIO,而是改用设备树管理,用到时根据名字去申请,比如:
my_cd_gpio = devm_gpiod_get(&pdev->dev, "cd");

意思是申请这个设备下属的名为"cd"的gpio,会得到struct gpio_desc *的结构,后续可以用gpiod_set_value/gpiod_direction_input等新版gpiod_*系列接口操作它
坚决不用寄存器,拒绝重复造轮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