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t 使用QCamera类打开usb摄像头失败

楼主(2021-01-05):
系统识别了/dev/video0
qcamera在new的时候会打印
**  CRITICAL **: gst_audio_format_from_string: assertion 'format != NULL' failed

qcamerainfo也能读到/dev/video0 和摄像头描述
但是调用qcamera start()就报错
Unable to query the parameter info: QCameraImageProcessingControl::WhiteBalancePreset : "无效的参数"
Unable to query the parameter info: QCameraImageProcessingControl::ColorTemperature : "无效的参数"
Unable to query the parameter info: QCameraImageProcessingControl::ContrastAdjustment : "无效的参数"
Unable to query the parameter info: QCameraImageProcessingControl::SaturationAdjustment : "无效的参数"
Unable to query the parameter info: QCameraImageProcessingControl::BrightnessAdjustment : "无效的参数"
Unable to query the parameter info: QCameraImageProcessingControl::SharpeningAdjustment : "无效的参数"
CameraBin error: "内部数据流错误。"

楼主:
最要命的是
代码在windows下可以运行

一到虚拟机就不行了

楼主:
然后我试着用qt 自带的示例代码打开usb摄像头
编译的时候竟然报错
GL/gl.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百度了一下
sudo apt-get install mesa-common-dev
sudo apt-get install libgl1-mesa-dev libglu1-mesa-dev
直行这两天条命令就编译通过了

QT自带的示例代码是可以打开摄像头的
但是也会报错误

看来这个错误是可以无视的

网友A(2021-03-29):
楼主 这个报错怎么解决吗**  CRITICAL **: gst_audio_format_from_string: assertion 'format != NULL' failed

网友:
usB摄像头不是video0。
想思考的时候,有时还可以用屁股,QQ 125269983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这个报错怎么解决吗**  CRITICAL **: gst_audio_format_from_string: assertion 'format != NULL' fai ...

改用v4l2 自带的qcamera在linux上支持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