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法开发板启动时串口无法打印启动信息

楼主(2021-01-07):
大佬们,我刚开始玩阿尔法开发板,为什么我上电串口接收不到打印的启动信息?CH340正常,串口工具正常,可以正常连接,跳线帽正常,启动方式设置正确,只是没有带显示屏,为啥没有打印出启动信息啊?,我也重新固化了一遍EMMC,也是成功的,却还是看不到启动信息,LED灯也没有交替闪烁,感觉系统没有跑起来,有大佬知道是啥原因吗?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mfgtool烧录期间串口是否有打印?
串口波特率是115200,无流控(CTS/RTS这些都不要勾选)

是板子上电从EMMC启动的时候无打印信息,问题找到了,是板子电源电路有问题,已经寄回去返修了

网友A:
mfgtool烧录期间串口是否有打印?
串口波特率是115200,无流控(CTS/RTS这些都不要勾选)

坚决不用寄存器,拒绝重复造轮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使用过软件关机指令,比如poweroff或者shutdown、qt界面进行关机操作,可以重新插拔核心板试试;如果 ...

谢谢回答,问题找到了,底板的5V转3.3V电源芯片居然是坏的,3.3V输出口只有1.5V,5V输出正常。唉,这板子才拆封,刚开始用,居然是坏的,原子现在的开发板质量堪忧啊

网友B:
是不是使用过软件关机指令,比如poweroff或者shutdown、qt界面进行关机操作,可以重新插拔核心板试试;如果重新插拔核心板,系统仍然没起来,指示灯没闪烁,那如果有万用表的话,测试一下底板拨码开关:给板子断电,全部拨到"ON",再用万用表测试8个拨码的导通性,看看哪个拨码引脚没有导通。如果有这种情况,可以联系售后客服,进行更换拨码开关硬件。
=======================
出征,嗒嗒嗒——
快点上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