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 OTG 取代串口和网口

楼主(2021-01-13):
mini 的板子,我们用 WiFi 和 4G 通讯,所以网口不是必须。现在我们用 OTG 更新 flash,用串口打印 debug 信息,用网口从虚拟机复制文件到开发板,老板觉得太复杂,而且 layout 时,板子还要放很多其他器件,空间也不够,希望只用 OTG 接口,完成三种功能,至少去掉网口。

请问哪位前辈能提供些建议或者基本的思路,非常感谢

网友A:
我现在只用一个usb 替代你上面的网口,串口打印,前提是你调试好uboot 能正常进入系统,用usb Gadget 枚举网卡,虚拟串口,加上开启ssh,程序调试太爽了

楼主:
非常感谢,高手一句话,抵得上新人一个月的摸索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只用一个usb 替代你上面的网口,串口打印,前提是你调试好uboot 能正常进入系统,用usb Gadget 枚举 ...

请问一下,OTG能配置成网络加载内核和文件系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OTG能配置成网络加载内核和文件系统吗

可以的,配置成网口你想干嘛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只用一个usb 替代你上面的网口,串口打印,前提是你调试好uboot 能正常进入系统,用usb Gadget 枚举 ...

能具体的说明一下使用方法吗,和相关的内核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