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上电一直接收到乱码数据

楼主(2021-01-18):
用正点原子的模块,用串口调试时,上电就有一个蓝灯长亮,然后串口显示一直接收数据,波特率115200和9600都一样,发送at指令也没用。

是不是烧录固件啥的,刚拿到手?

楼主:
是硬件问题,我的usb转ttl模块给esp8266供电时电压不够,只有1.7v左右。

网友:
联系一下我们技术支持看看

网友:
我也一样,不过我的是原来好好的,突然就啥都不接收并且一直发回来乱码.感觉应该是坏了.任何波特率和指令都不接受,也没办法烧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