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linux自带的led驱动的一些疑问

楼主(2021-01-20):
在用linux自带的led驱动是有个疑问,为什么自带的驱动中,设备树上可以不写pinctrl-names = "default";pinctrl-0 = <&pinctrl_led>;
也就是说为什么自带的驱动不用注册pinctrl子系统就可以驱动起来。

网友:
因为你说的那个led驱动是构建于gpio之上的,驱动名匹配的是gpio-leds,只需要指定所用GPIO即可了。

你可以理解为pinctl已经由它底层的gpio配置好了,led驱动是对gpio驱动的进一步封装
坚决不用寄存器,拒绝重复造轮子。

网友:
上面回答的就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