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编译项目libwebsockets-test-client

楼主(2021-01-20):
运行的时候提示这个现象

root@ATK-IMX6U:~/liweb# ./libwebsockets-test-client
./libwebsockets-test-client: /lib/libc.so.6: version `GLIBC_2.25' not found (required by libcrypto.so.1.1)

网友:
libcrypto.so.1.1 这个库的版本太低了,你得找个高版本的替换
你先在arm上找到放这个文件的地方,然后找个高版本的放到这个文件下
删除原来的libc.so.6
高版本的库ln一个新的libc.so.6

网友:
如果是在出厂系统里,因为是yocto编译出来的系统,用的是arm-poky。。。那个编译器,编译的。如果你用通用编译器arm-linux....可能会有一些库会有版本或者编译器不对应的问题,毕竟不是同一个编译器编译出来 的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