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oot自动启动的设备树名称如何修改

楼主(2021-01-23):
uboot自动读取的设备树名称如何修改?
原来start kernel的时候读取的是imx6ull-14x14-emmc-4.3-480x272-c.dtb
如何将这个改为xxx.dtb?

网友:
emmc版的才有文件名。nand版只认地址,从nand某个offset读取固定size出来就是dtb了。

你emmc版的想换启动设备树,不需要写任何代码,看一下环境变量哪里出现了imx6ull-14x14-emmc-4.3-480x272-c.dtb这个名字,把它改掉就行了(要先把你自己的文件放emmc里面)。
坚决不用寄存器,拒绝重复造轮子。

楼主:
有人知道么

网友:
参考下内核移植那一章,uboot貌似只认地址的,好久没看资料了,忘记了

网友A:
出厂系统的uboot源码,可修改uboot目录下board\freescale\mx6ullevk\mx6ullevk.c文件,出厂uboot环境变量就是此文件设置
=======================
出征,嗒嗒嗒——
快点上车!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厂系统的uboot源码,可修改uboot目录下board\freescale\mx6ullevk\mx6ullevk.c文件,出厂uboot环境变量就 ...

请问如何修改?有教程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如何修改?有教程么?

具体函数为void select_display_dev (void),分析下吧,各自按需求修改调试;也可以自己按教程移植uboot来使用,不用出厂的。
=======================
出征,嗒嗒嗒——
快点上车!
=======================

网友:
应该有两种方法:第一种参考官方对应版本的bsp移植手册,修改源码;第二种在启动阶段,设置uboot环境参数,注意要和分区内的名字一致,否则可能导致启动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