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c实验中,main 函数执行了两次?

楼主(2021-01-24):
裸机运行这个程序的时候,led灯总共闪烁了10次,也就是说这个main函数被执行了两次。在第一次执行 break后,又重启了一次。
这个什么原因呢?
int main(void) {
        clk_enable();
        led_init();

        int x = 1;
        while(1) {
                led_off();
                delay(500);

                led_on();
                delay(500);

                if(x == 5) {
                        break;
                }
                x++;
        }
        return 0;
}

网友:
你不要break, main函数不能执行完!!!

网友:
调试一下看break之后它干了啥
一般不这样搞啊,谁知道main函数返回之后接下来是啥?
所以main里都是有while(1)死循环且不会有break;
专治疑难杂症

网友:
程序指针非法了,主循环不能break啊

网友:
裸机main函数不能return。它是最顶层的执行,要返回哪里呢?未可知。

就跟Linux下init进程不能杀死是一样的道理
坚决不用寄存器,拒绝重复造轮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