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ima6u-mini开发是否可以使用USB_HOST烧录程序呢

楼主(2021-01-24):
现在使用一个U盘使用USB_HOST烧录程序没有反应

网友A:
imx6ull支持从USB启动,但那是它作为Device角色接收USB对端Host发来的boot代码执行。
你的U盘插进去,肯定是要imx6ull作为Host主动读取U盘的boot代码,这是搞不定的。

所以第一级启动代码没法从U盘获取,那么针对一个完全全新的板子,就实现不了你的功能。

至于板子内已经有程序(已运行Linux,甚至u-boot也可以),想从U盘更新固件或设备树什么的,那就是纯软件功能了,
基本就是挂载U盘、读取镜像、擦除、烧写,,,这些都需要你自己去实现。
坚决不用寄存器,拒绝重复造轮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imx6ull支持从USB启动,但那是它作为Device角色接收USB对端Host发来的boot代码执行。
你的U盘插进去,肯定 ...

哦哦,了解了,谢谢大佬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