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wifi上网,通过路由器连接开发板和主机,Ubuntu可以与PC机ping通,但是开发板与Ubuntu和Pc均不能ping通

楼主(2021-01-28):
pc机:
  以太网适配器 VMware Network Adapter VMnet8:
  ipv4地址---- 192.168.242.1

  无线局域网适配器 WLAN:
  ipv4地址-----192.168.1.9

Ubuntu:
  ens33:inet 192.168.1.101
  ens38:inet 192.168.242.128

防火墙已关

开发板:
eth0   inet addr 192.168.1.104

网友:
参考开发板网盘上的【正点原子】I.MX6U网络环境TFTP&NFS搭建手册,按照1.1和1.2小节重新搭建下网络环境。你电脑是直连到路由器还通过wifi连接到路由器,这两者的网段是不一样的

网友:
要设置桥接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