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法开发板新手求助:接通电源后液晶屏不亮。

楼主(2021-01-28):
版主和各位大侠:
     你们好!
      本人是阿尔法开发板新手,碰到3三个问题,请版主和各位大侠指点!
      1. SourceInsight如何破解,别人给我的序列号不能用,网上搜索的也不靠谱;
      2. SecureCRT如何破解,面临的问题同上;
      3. 我买的开发版带7寸液晶屏,插上电源插座,打开拨动开关,显示屏不亮,除了几个蓝色LED灯亮之外,没有任何反应。这与我以往接触到的阿波罗开发板完全不一样,这是怎么回事?按我的理解,接上电源之后,液晶屏应该亮。

     请指教!在此先谢谢各位!

楼主:
问题解决了。不是屏幕接线问题,而是核心板与主板之间连接不牢靠。重新把核心板按紧,问题解决。我估计这个问题不是个案,请原子公司注意一下。

网友:
1,推荐使用vscode,原子的例程工程也都是用的vscode,后面使用远程连接调试也方便;
2,推荐使用xshell,免费的,功能一样强大;
3,检查一下RGB屏幕的排线有没有插好,还是不行的话,可以使用SD卡启动,烧写带LCD的裸机例程验证屏幕好坏。

网友:
破解的东西网上自己找一下吧,一抓一大把。屏幕不亮先检查接线,然后看下程序对不对

楼主:
谢谢前两位,我明天按yatt方法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