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Busybox构建根文件系统后,启动系统没反应

楼主(2021-01-30):
使用EMMC上的根文件系统是能正常工作的,信息如下:
=> setenv bootargs 'console=ttymxc0,115200 root=/dev/mmcblk1p2 rootwait rw'
=> boot
FEC1 Waiting for PHY auto negotiation to complete.... done
Using FEC1 device
TFTP from server 192.168.31.113; our IP address is 192.168.31.123
Filename 'zImage'.
Load address: 0x80800000
Loading: #################################################################
         #################################################################
         #################################################################
         #################################################################
         #################################################################
         #################################################################
         #############
         2.4 MiB/s
done
Bytes transferred = 5901680 (5a0d70 hex)
Using FEC1 device
TFTP from server 192.168.31.113; our IP address is 192.168.31.123
Filename 'imx6ull-alientek-emmc.dtb'.
Load address: 0x83000000
Loading: ###
         3.7 MiB/s
done
Bytes transferred = 39280 (9970 hex)
Kernel image @ 0x80800000 [ 0x000000 - 0x5a0d70 ]
## Flattened Device Tree blob at 83000000
   Booting using the fdt blob at 0x83000000
   Using Device Tree in place at 83000000, end 8300c96f

Starting kernel ...

Booting Linux on physical CPU 0x0
Linux version 4.1.15 (ub@ub-virtual-machine) (gcc version 4.9.4 (Linaro GCC 4.9-2017.01) ) #1 SMP PREEMPT Sat Jan 30 20:05:56 CST 2021
CPU: ARMv7 Processor [410fc075] revision 5 (ARMv7), cr=10c5387d
CPU: PIPT / VIPT nonaliasing data cache, VIPT aliasing instruction cache

。。。。。
Starting Telephony daemon
Starting Linux NFC daemon
Starting crond: OK
Running local boot scripts (/etc/rc.local).

root@ATK-IMX6U:~#

Busybox编译后,文件已经在目录里创建好了,包括lib也放进去了。

修改到根文件系统在NFS上启动就出问题了,停止在Starting kernel ...
=> setenv bootargs 'console=ttymixc0,115200 root=/dev/nfs nfsroot=192.168.31.113:/home/ub/linux/nfs/rootfs,proto=tcp rw ip=192.168.31.123:192.168.31.113:192.168.31.1:255.255.255.0::eth0ff'

=> boot
FEC1 Waiting for PHY auto negotiation to complete... done
Using FEC1 device
TFTP from server 192.168.31.113; our IP address is 192.168.31.123
Filename 'zImage'.
Load address: 0x80800000
Loading: #################################################################
         #################################################################
         #################################################################
         #################################################################
         #################################################################
         #################################################################
         #############
         2.5 MiB/s
done
Bytes transferred = 5901680 (5a0d70 hex)
Using FEC1 device
TFTP from server 192.168.31.113; our IP address is 192.168.31.123
Filename 'imx6ull-alientek-emmc.dtb'.
Load address: 0x83000000
Loading: ###
         4.2 MiB/s
done
Bytes transferred = 39280 (9970 hex)
Kernel image @ 0x80800000 [ 0x000000 - 0x5a0d70 ]
## Flattened Device Tree blob at 83000000
   Booting using the fdt blob at 0x83000000
   Using Device Tree in place at 83000000, end 8300c96f

Starting kernel ...

一直等也没有任何信息显示了,
我又尝试把Uboot和Linux内核全换成开发光盘里的,结果还是一样。。。
按视频教程里, Starting kernel ... 后面应该有大量提示信息的, 我这一个也没有出来,都没法调试下去了。

我也测试过nfs, 进入EMMC的文件系统后,用mount -t nfs 是能正常操作nfs/rootfs里内容的,应该不是nfs有问题?
root@ATK-IMX6U:~# mkdir you
root@ATK-IMX6U:~# ls
driver  shell  you
root@ATK-IMX6U:~# mount -t nfs -o nolock,nfsvers=3 192.168.31.113:/home/ub/linux/nfs you/
root@ATK-IMX6U:~# cd you
root@ATK-IMX6U:~/you# ls
rootfs
root@ATK-IMX6U:~/you# cd rootfs
root@ATK-IMX6U:~/you/rootfs# ls
bin  dev  lib  linuxrc  mnt  proc  root  sbin  sys  tmp  usr

各种方法尝试一整天了,各位大大麻烦看一下。

楼主:
自己找到问题了 setenv bootargs 'console=ttymixc0,115200 root=/dev/nfs nfsroot=192.168.31.113:/home/ub/linux/nfs/rootfs,proto=tcp rw ip=192.168.31.123:192.168.31.113:192.168.31.1:255.255.255.0::eth0ff'

console=ttymixc0打错了。应该是 console=ttymxc0 。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找到问题了 setenv bootargs 'console=ttymixc0,115200 root=/dev/nfs nfsroot=192.168.31.113:/home/u ...

我也发现了这个问题,会不会就是没告诉内核正确的控制台,然后串口直接不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