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局域网内把一个板子的摄像头图像传到另一个开发板显示?

楼主(2021-01-31):
如何实现局域网内把一个板子的摄像头图像传到另一个开发板显示?毕设需要,以两个imx6ull为系统的soc,使用jpg-stream开源项目可以实现电脑端查看开发板的摄像头图像,但是无法用另一个开发板获取视频数据。考虑用opencv+udp实现,但是按照正点原子移植opencv后无法在开发板上运行(教程没写)。想请教下各位,实现上述功能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吗?

网友A:
UDP和TCPIP后者串口都是比较好的传输方式,建议用网络速度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UDP和TCPIP后者串口都是比较好的传输方式,建议用网络速度快

那如何采集摄像头一帧数据,显示器显示一帧数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