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T操作问题:Wrong Ramdisk Image Format。请指教!

楼主(2021-02-03):
版主和各位大侠:
    你们好!
     本人阿尔法开发板菜鸟,用TFTP实行BOOT操作,遇到下述问题,请指教。
    1. tftp 80800000 zImage
    没有问题。

Using FEC1 device
TFTP from server 192.168.0.102; our IP address is 192.168.0.50
Filename 'zImage'.
Load address: 0x80800000
Loading: #################################################################
         #################################################################
         #################################################################
         #################################################################
         #################################################################
         #################################################################
         #################################################################
         ########
         557.6 KiB/s
done
Bytes transferred = 6788320 (6794e0 hex)

    2. tftp 83000000 imx6ull-14x14-emmc-7-1024x600-c.dtb
结果正常。
Using FEC1 device
TFTP from server 192.168.0.102; our IP address is 192.168.0.50
Filename 'imx6ull-14x14-emmc-7-1024x600-c.dtb'.
Load address: 0x83000000
Loading: ###
         519.5 KiB/s
done
Bytes transferred = 38859 (97cb hex)

   但是,第三部操作出现异常。
   3. bootz 80800000 – 83000000
  结果如下:
   Kernel image @ 0x80800000 [ 0x000000 - 0x6794e0 ]
Wrong Ramdisk Image Format
Ramdisk image is corrupt or invalid

     请问,可能的错误地方在哪里?  在此先谢谢给位!

楼主:
乌龙问题。抱歉各位,打扰大家了。上述问题纯粹乌龙。原因是在串口终端中,我的命令一开始是COPY  PAST过来的。后来,老老实实重新用键盘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敲,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2021-03-08):
引用 楼主:
乌龙问题。抱歉各位,打扰大家了。上述问题纯粹乌龙。原因是在串口终端中,我的命令一开始是COPY  PAST过来 ...

以前也是复制的都没出现过这个问题,今年见鬼了;

网友(2021-09-03):
真的很无语,复制就有问题。手敲就可以。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