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字符设备驱动实验中执行./ledApp /dev/newchrled 1提示file /dev/newchrled open failed

楼主(2021-02-19):
例程直接用的原子的,把生成的newchrled.ko和ledApp文件复制到/lib/mudules/4.19.0-xilinx文件夹,按照教程一步步执行,
设备节点好像也自动创建成功了,因为可以ls /dev/newchrled -l 到信息。但是执行./ledApp /dev/newchrled 1就报i错。
具体如下图所示:

网友:
驱动并没有加载成功,检查驱动程序源码,对比历程,或者直接使用历程代码进行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