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寄存器操作的正确方式??????

楼主(2021-02-23):
左右两种都是操作寄存器,为什么右边的却不行?

网友A:
两边计算出来得到的 寄存器数值 是不一样的   你自己算算
森罗万象

网友:
把0x3F改为0x4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边计算出来得到的 寄存器数值 是不一样的   你自己算算

你说的不一样是不是一开始的0xbf跟0x3f不一样?如果把后边的0x3f换成0xbf数值是不是一样了?

楼主:
为什么呢?

楼主:
我是根据寄存器初始化值来写的

网友:
位 运算  一算就知道了, 哪有那么多为什么  这都是一些基本的运算知识
森罗万象

网友:
~0x3F = 0xCF
~0x40 = 0xB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