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mx6u的iic驱动的一些问题

楼主(2021-02-28):
最近学习Linux驱动开发,看到iic驱动,教程里面的方法是1.修改设备树

2.编写设备驱动
在这里有个问题,使用的引脚和时钟是在哪里初始化的?
比如在led驱动编写的时候使用到了如下函数
IMX6U_CCM_CCGR1 = ioremap(CCM_CCGR1_BASE, 4);
SW_MUX_GPIO1_IO03 = ioremap(SW_MUX_GPIO1_IO03_BASE, 4);
SW_PAD_GPIO1_IO03 = ioremap(SW_PAD_GPIO1_IO03_BASE, 4);
GPIO1_DR = ioremap(GPIO1_DR_BASE, 4);
GPIO1_GDIR = ioremap(GPIO1_GDIR_BASE, 4);

那么iic驱动编写的时候类似的引脚初始化代码是在哪?

学生狗,啥也不会

网友:
你没用到设备树么。。。?
我记得dts文件里面一般会定义好使用的管脚的复用和属性吧

网友:
Linux通过pinctrl驱动来初始化引脚,而引脚的相关配置模型在设置树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