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板中的485自动控制电路原理

楼主(2021-03-01):
请教下这个485自动切换控制原理是什么

网友A:
就是利用RX脚的信号,控制RE/DE,从而实现收发状态切换,具体细节你可以看下SP3485的数据手册,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利用RX脚的信号,控制RE/DE,从而实现收发状态切换,具体细节你可以看下SP3485的数据手册,就知道了。

这边RX对应的imx处理器的串口发送管脚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边RX对应的imx处理器的串口发送管脚吧

对哦,应该是用TX脚,你这个哪里来的电路?
正点原子产品购买店铺https://zhengdianyuanzi.tmall.com

网友:
应该 用 一个 芯片的   脚 输出来 控制,您的 芯片 就 不会 没有 多余的 脚吧
详细资料扣扣群204408503自行下载

网友(2021-04-02):
其中图中:RS485_RX是mcu的发送信号,RS485_TX是mcu的接收信号,原子的标注不是正常人的逻辑。

串口空闲时TX与RX都是高电平。

当mcu主动发送低电平信号时通过D4,可以快速释放C18的电荷,拉低Q2的基极,导致RE/DE变高电平;当RS485_RX是高电平时,通过R25给C18充电,有个时间,保证芯片还是处于发送使能状态。如果长时间的高电平,就会最终拉低RE/DE,使得芯片是接收使能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