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oot bootargs console中ttymxc0 有什么依据吗,ttyAMA0 是什么,怎么确定console的,疑惑,疑惑,疑惑

楼主(2021-03-03):
uboot bootargs console中ttymxc0 有什么依据吗,ttyAMA0 是什么,怎么确定console的,疑惑,疑惑,疑惑

网友:
看下驱动开发指南33.3.2小节
console 用来设置linux 终端(或者叫控制台),也就是通过什么设备来和Linux 进行交互,是串口还是LCD 屏幕?如果是串口的话应该是串口几等等。一般设置串口作为Linux 终端,这样我们就可以在电脑上通过SecureCRT 来和linux 交互了。这里设置console 为ttymxc0,因为linux启动以后I.MX6ULL 的串口1 在linux 下的设备文件就是/dev/ttymxc0,在Linux 下,一切皆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