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6ull 调试4线电阻触屏相关

楼主(2021-03-04):
请问有人在imx6ull调试过4线电阻触摸屏吗,在阿尔法参考板上如何进行硬件连接,软件需要如何配置?

网友:
用过SPI口的那种,没在6ull上试过,在32上用硬件SPI接口实现过,触屏IC用的XPT2046,屏幕是ILI9341,6ull应该也差不多吧

网友A(2021-05-08):
不想接XPT2046,使用GPIO1_IO01-GPIO1_IO04直接驱动,有做过的吗?一直调不好

网友(2021-06-26):
引用 网友A:
不想接XPT2046,使用GPIO1_IO01-GPIO1_IO04直接驱动,有做过的吗?一直调不好

可以参考内核自带的驱动 imx6ul_ts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