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6ull 根文件系统,添加rcS文件后,重启提示PATH和LD_LIBRARY_PATH not found

楼主(2021-03-05):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进入根文件系统后,等一会会输出图3所示的内容,这个是移植的过程中有什么问题吗?看视频里面都没有出现过这个现象?

图1

图1

图2

图2

图3

图3

楼主:
标题所示问题找到了,去掉等号两边的空格就可以了,猜测加了空格表达的意思就不一样了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进入根文件系统后,等一会会输出图1所示的内容,这个是移植的过程中有什么问题吗?看视频里面都没有出现过这个现象?

网友A:
shell脚本里面,=号前后别乱加空格,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亏吃多了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hell脚本里面,=号前后别乱加空格,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亏吃多了就知道了。

是的,这回长记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