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t中运行usb摄像头采集图像程序,提示错误VIDIOC_S_FMT: No such device或者VIDIOC_S_FMT: invalid argument

楼主(2021-03-05):
最开始,程序运行正常无误,程序没有改动,但在后面固化了一次系统之后,就出现了这个问题。
/**********************************/
提示错误的语句:
ret = ::ioctl(fd, VIDIOC_S_FMT, &format);           //设置当前驱动的频捕获格式
    if(ret <0){
        fprintf(stderr, "Not support jepg\n");
        perror("VIDIOC_S_FMT");
        exit(1);
    }
/*******************************/
应用程序输出:
Not support jepg
VIDIOC_S_FMT: No such device

网友(2021-04-21):
打开设备中  fd=open(“/dev/video?”) ?的地方需要自己查看下设备是否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