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移植QT过程的编译器报错

楼主(2021-03-06):
  根据QT移植文档移植QT5.12.9,发现当使用arm-linux-gnueabihf-gcc编译器的时候能移植成功,改成arm-poky-linux-gnueabi-gcc编译器移植就报错
  这两个编译器都是正点原子资料里带的,

  用arm-poky-linux-gnueabi-gcc 编译器报错如下:

This is the Qt Open Source Edition.

You have already accepted the terms of the Open Source license.

Running configuration tests...
Checking for gold linker... no
Checking for machine tuple... yes
Checking for valid makespec... Note: Also available for Linux: linux-clang linux-icc

ERROR: Cannot compile a minimal program. The toolchain or QMakeSpec is broken.

Check config.log for details.

检查config.log发现缺少文件
/opt/fsl-imx-x11/4.1.15-2.1.0/sysroots/x86_64-pokysdk-linux/usr/libexec/arm-poky-linux-gnueabi/gcc/arm-poky-linux-gnueabi/5.3.0/real-ld: cannot find crti.o: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 /opt/fsl-imx-x11/4.1.15-2.1.0/sysroots/x86_64-pokysdk-linux/usr/libexec/arm-poky-linux-gnueabi/gcc/arm-poky-linux-gnueabi/5.3.0/real-ld: cannot find crtbegin.o: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 /opt/fsl-imx-x11/4.1.15-2.1.0/sysroots/x86_64-pokysdk-linux/usr/libexec/arm-poky-linux-gnueabi/gcc/arm-poky-linux-gnueabi/5.3.0/real-ld: cannot find -lstdc++
> /opt/fsl-imx-x11/4.1.15-2.1.0/sysroots/x86_64-pokysdk-linux/usr/libexec/arm-poky-linux-gnueabi/gcc/arm-poky-linux-gnueabi/5.3.0/real-ld: cannot find -lm
> /opt/fsl-imx-x11/4.1.15-2.1.0/sysroots/x86_64-pokysdk-linux/usr/libexec/arm-poky-linux-gnueabi/gcc/arm-poky-linux-gnueabi/5.3.0/real-ld: cannot find -lgcc_s
> /opt/fsl-imx-x11/4.1.15-2.1.0/sysroots/x86_64-pokysdk-linux/usr/libexec/arm-poky-linux-gnueabi/gcc/arm-poky-linux-gnueabi/5.3.0/real-ld: cannot find -lgcc
> /opt/fsl-imx-x11/4.1.15-2.1.0/sysroots/x86_64-pokysdk-linux/usr/libexec/arm-poky-linux-gnueabi/gcc/arm-poky-linux-gnueabi/5.3.0/real-ld: cannot find -lc
> /opt/fsl-imx-x11/4.1.15-2.1.0/sysroots/x86_64-pokysdk-linux/usr/libexec/arm-poky-linux-gnueabi/gcc/arm-poky-linux-gnueabi/5.3.0/real-ld: cannot find -lgcc_s
> /opt/fsl-imx-x11/4.1.15-2.1.0/sysroots/x86_64-pokysdk-linux/usr/libexec/arm-poky-linux-gnueabi/gcc/arm-poky-linux-gnueabi/5.3.0/real-ld: cannot find -lgcc

这是为什么?

网友:
这个问题很简单,你所使用的编译器,缺少相应的库文件的支持,从log上看,缺少libstdc++, libm,libgcc_s,libgcc等。

网友A:
poky编译器的环境复杂,建议用arm-linux-gnueabihf-gcc
想思考的时候,有时还可以用屁股,QQ 1252699831

楼主:
引用 网友A:
poky编译器的环境复杂,建议用arm-linux-gnueabihf-gcc

但是用arm-linux-gnueabihf-gcc 想编译QtGraphicalEffects 总是不成功,这个怎么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poky编译器的环境复杂,建议用arm-linux-gnueabihf-gcc

在板子运行QT程序时报错version Qt_5 not defined in file libQt5Core.so.5 with link time reference
是什么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