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linux系统下更新uboot?

楼主(2021-03-09):
请教一下,我们在linux系统中,更新dtb和ZImage都很方便,
直接上传到
/run/media/mmcblk1p1 重启就行了

那有没有linux下更新uboot的方法?
哪个分区是Uboot的?我dd进去?

请教大家

网友A:
详细分析可以看我的帖子:http://www.openedv.com/forum.php ... d=323802&extra=

针对你的问题:
dd if=/dev/zero of=/dev/mmcblk1 bs=1k seek=768 conv=fsync count=8
echo 0 > /sys/block/mmcblk1boot0/force_ro
dd if=uboot.imx of=/dev/mmcblk1boot0 bs=512 seek=2
echo 1 > /sys/block/mmcblk1boot0/force_ro
mmc bootpart enable 1 1 /dev/mmcblk1    ====> mmc这个tool得看你的rootfs有没有添加支持。

楼主:
另外为啥我的 /proc/mtd下啥也没有啊。。。
找一份喜欢的工作,这样每天工作的8个小时是快乐的。 找一个喜欢的人,这样每天工作之外的16个小时也是快乐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另外为啥我的 /proc/mtd下啥也没有啊。。。

/proc/mtd下什么都没有是正常的,因为你的板子不是nand flash,针对emmc,cat /proc/partitions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详细分析可以看我的帖子:http://www.openedv.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23802&extra=

针对你 ...

感谢!
命令我看了,
前面能看懂,是解锁,刷入,加锁。
那最后一句mmc bootpart enable 1 1 /dev/mmcblk1 是做什么的呢,
我有mmc的tool,
但是我的/dev下面没有 /mmcblk1
只有:
root@ATK-IMX6U:/etc# /dev/
block/ bus/   char/  disk/  dri/   fd/    input/ pts/   shm/   snd/   v4l/
找一份喜欢的工作,这样每天工作的8个小时是快乐的。 找一个喜欢的人,这样每天工作之外的16个小时也是快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oc/mtd下什么都没有是正常的,因为你的板子不是nand flash,针对emmc,cat /proc/partitions

谢谢!实测这个是有的

root@ATK-IMX6U:/etc# cat /proc/partitions
major minor  #blocks  name

   1        0      65536 ram0
   1        1      65536 ram1
   1        2      65536 ram2
   1        3      65536 ram3
   1        4      65536 ram4
   1        5      65536 ram5
   1        6      65536 ram6
   1        7      65536 ram7
   1        8      65536 ram8
   1        9      65536 ram9
   1       10      65536 ram10
   1       11      65536 ram11
   1       12      65536 ram12
   1       13      65536 ram13
   1       14      65536 ram14
   1       15      65536 ram15
179        0   31166976 mmcblk0
179        1   31162880 mmcblk0p1
179        8    7634944 mmcblk1
179        9     131072 mmcblk1p1
179       10    7493632 mmcblk1p2
179       32        512 mmcblk1rpmb
179       24       4096 mmcblk1boot1
179       16       4096 mmcblk1boot0
找一份喜欢的工作,这样每天工作的8个小时是快乐的。 找一个喜欢的人,这样每天工作之外的16个小时也是快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
命令我看了,
前面能看懂,是解锁,刷入,加锁。

emmc的boot1和boot2分区,默认是不作为启动分区的,需要下cmd给emmc开启,最后的那条cmd就是开启emmc boot1分区作为启动分区,并且要response ACK,详细的话,你要结合6ull的emmc启动流程以及emmc数据手册来看。
另外,/dev/mmcblk1是/dev下的一个文件节点,不是文件夹,你直接ls /dev/mmcblk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