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printk和用户程序printf一起打印的混乱现象

楼主(2021-03-20):
偶然发现的,驱动程序中用printk打印,应用程序中加了printf打印,应用程序在调用驱动程序时,应用程序的打印没有在终端显示。举个例子:
应用程序: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int fd = open(fileName, O_RDWR);
        int ret = read(fd, readBuf, 50);
        if(ret < 0)
        {
                printf("[APP]:file '%s' read failed", fileName);
        }
        else
        {
                printf("[APP]:read data:%s\r\n", readBuf);
        }
        return 0;
}

驱动程序
static int chrdevbase_open(struct inode *inode, struct file *filp)
{
     printk("[KER]: chrdevbase open!\r\n");
     return 0;
}

static ssize_t chrdevbase_read(struct file *filp, char __user *buf, size_t cnt, loff_t *offt)
{
    int retvalue = 0;

    /* 向用户空间发送数据 */
    memcpy(readbuf, kerneldata, sizeof(kerneldata));
    retvalue = copy_to_user(buf, readbuf, cnt);
    if(retvalue == 0){
        printk("[KER]: ok\r\n");
    }else{
        printk("[KER]: failed\r\n");
    }
   return 0;
}

最后应用程序尝试去读的时候,发现打印是
[KER]: chrdevbase open!
[KER]: ok
然后就没了,应用程序的打印没打出来,去掉驱动printk的打印的话,应用程序printf的打印是正常的。网上查询的在printf后面加fflush(stdout)这句是刷新缓存区实测没用。
所以想问一下,内核和应用程序都想正常打印的话要怎么做呢?

网友:
printf中加\r\n
He who fights with monsters should look to it that he himself does not become a monster, when you gaze long into the abyss, the abyss also gazes into you.
过于执着就会陷入其中,迷失自己,困住自己。

楼主:
试过了的,就有时候应用层的打印还是会被丢掉,我现在调试的话就是尽量都在一边打印。

网友A:
可以用setbuf或者setvbuf函数把stdout输出设置成无缓冲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setbuf或者setvbuf函数把stdout输出设置成无缓冲模式

之前也试过了,没有用...

网友(2021-06-21):
你好,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这边调试也发现这个问题,应用程序的printf会被内核的printk覆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