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6ULL eMMC板添加 "A/B(无缝)系统"之四:A/B自动启动实验

楼主(2021-03-21):
前面我们已经把系统启动起来了,并且A/B的切换也没问题了。那今天我们就要让系统自动根据A/B来启动系统,不需要再手动干预。
为此,我们需要在uboot的env里面新增一个key,我们这里管他叫作boot_slot, 改动如下:
首先我们要撤销上一章节理添加的CONFIG_BOOTARGS定义
- #define CONFIG_BOOTARGS                        "console=ttymxc0,115200 root=/dev/mmcblk1p5 rootwait rw"

其次添加环境变量boot_slot, 默认是a
--- a/src/bootloader/u-boot/include/env_default.h
+++ b/src/bootloader/u-boot/include/env_default.h
@@ -100,6 +100,9 @@ const uchar default_environment[] = {
        "soc="          CONFIG_SYS_SOC                  "\0"
#endif
#endif
+#ifdef CONFIG_SUPPORT_AB_BOOT
+       "boot_slot="    CONFIG_DEFAULT_BOOT_SLOT        "\0"
+#endif
#ifdef CONFIG_EXTRA_ENV_SETTINGS
        CONFIG_EXTRA_ENV_SETTINGS
#endif

--- a/src/bootloader/u-boot/include/configs/mx6ull_alientek_emmc.h
+++ b/src/bootloader/u-boot/include/configs/mx6ull_alientek_emmc.h
#define CONFIG_SYS_MMC_ENV_DEV         1   /* USDHC2 */
#define CONFIG_SYS_MMC_ENV_PART                0       /* user area */
+#define CONFIG_SUPPORT_AB_BOOT
+#ifdef CONFIG_SUPPORT_AB_BOOT
+#define CONFIG_DEFAULT_BOOT_SLOT       "a"
+#endif
#define CONFIG_MMCROOT                 "/dev/mmcblk1p5"  /* USDHC2 */

#define CONFIG_CMD_BMODE

光添加一个环境变量还不够,还得让uboot启动的时候,自己根据环境变量boot_slot的值,去修改load kernel的fat分区,和rootfs的分区。
所以,就有了如下patch

--- a/src/bootloader/u-boot/include/configs/mx6ull_alientek_emmc.h
+++ b/src/bootloader/u-boot/include/configs/mx6ull_alientek_emmc.h
@@ -194,15 +194,30 @@
                        "if test $fdt_file = undefined; then " \
                                "setenv fdt_file imx6ull-alientek-emmc.dtb; " \
                        "fi;\0" \
+               "find_mmcpara="\
+                       "if test ${boot_slot} = a; then " \
+                               "setenv mmcpart 1; " \
+                               "setenv mmcroot /dev/mmcblk1p5 rootwati rw;" \
+                       "else " \
+                               "if test ${boot_slot} = b; then " \
+                                       "setenv mmcpart 2; " \
+                                       "setenv mmcroot /dev/mmcblk1p6 rootwati rw;" \
+                               "else " \
+                                       "setenv mmcpart 1; " \
+                                       "setenv mmcroot /dev/mmcblk1p5 rootwati rw;" \
+                               "fi; " \
+                       "fi;\0" \

#define CONFIG_BOOTCOMMAND \
           "run findfdt;" \
+          "run find_mmcpara;" \
           "mmc dev ${mmcdev};" \
           "mmc dev ${mmcdev}; if mmc rescan; then " \
                   "if run loadbootscript; then " \
                           "run bootscript; " \
                   "else " \
                           "if run loadimage; then " \
+                                       "printenv; " \
                                   "run mmcboot; " \
                           "else run netboot; " \
                           "fi; " \

printenv这一行可以忽略,是debug的时候用的。

重新编译uboot,烧录到板子里,启动的时候默认是a分区,启动是进入uboot 命令行,修改boot_slot为b,saveenv,重启后即可发现,板子启动到了b分区。
到这里基本上细心的同学可能会发现,切换分区还得手动来修改啊,别着急,下一章节我们就会降到如何自动处理了,敬请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