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6 原理图中 USB OTG的USB_OTG_VBUS信号是接哪里的?

楼主(2021-03-23):
imx6 原理图中 USB OTG的USB_OTG_VBUS信号是接哪里的?

我本以为是接到 5v上,但是原理图上标了 DNP 不直接接到5V。
然后我在核心板和 底板上都没找到这个信号是哪里供电的、

USB_OTG1_VBUS 和 USB_OTG2_VBUS 也是接在了 核心板插槽上,但是在核心板部分也没找到哪里供电

不是很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大板吗?我看了一下mini板的电路,VBUS有额外的电路,手头没有大板,不确定是不是大板有同样的电路, ...

我买了一个OTG线今天刚到,试了一下,确实无法识别,接上OTG线,USB_OTG_VBUS也不是高电平,我觉得大板可能就没有OTG的功能。
我是v2.2的大板PCB版本。
找一份喜欢的工作,这样每天工作的8个小时是快乐的。 找一个喜欢的人,这样每天工作之外的16个小时也是快乐的。

网友A:
查看核心板的J2接口以及IMX6ULL SoC的上的USB_OTG1_VBUS,这部分电是会根据你当前OTG的mode,peripheral还是host mode来处理的。外部电路应该也是方便debug的时候强制pull high或者pull low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看核心板的J2接口以及IMX6ULL SoC的上的USB_OTG1_VBUS,这部分电是会根据你当前OTG的mode,peripheral还 ...

好的,谢谢,
但是我还是不太理解,

我查了一下OTG的引脚:
USB OTG接口中有5条线:
2条用来传送数据(D+ 、D-);
1条是电源线(VBUS);
1条则是接地线(GND)、
1条是ID线。ID线—以用于识别不同的电缆端点,mini-A插头(即A外设)中的ID引脚接地,mini-B插头(即B外设)中的ID引脚浮空。当OTG设备检测到接地的ID引脚时,表示默认的是A设备(主机),而检测到ID引脚浮空的设备则认为是B设备(外设)

2个数据线,一个GND,1个ID是 拉低或者悬空。

你的意思是VBUS这个信号是不确定的是吗。如果是主机,就供电,如果是从机,就等待外部供电。

但是在原理图上,关于 USB_OTG_VBUS 我只找到上图这么3个地方,看不到有什么地方可能能供电过来。
(还是我 二极管 这里理解错了? USB_OTG1_VBUS 可以 给 USB_OTG_VBUS供电 ... )
找一份喜欢的工作,这样每天工作的8个小时是快乐的。 找一个喜欢的人,这样每天工作之外的16个小时也是快乐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
但是我还是不太理解,

USB在作为host的时候,原理上是需要给外部设备供电的,你想一下PC的USB口接U盘,电从哪儿来就知道了。

另外这个二极管的确有点疑惑。

简单的验证,你切换这个otg口为host和peripheral的模式下,分别用万用表量一下VBUS的电压看看,是一直没有电,还是一直有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在作为host的时候,原理上是需要给外部设备供电的,你想一下PC的USB口接U盘,电从哪儿来就知道了。

...

好的,我今天试了一下,

OTG 5个脚,
在上电什么都不插的状态,
GND VBUS ID 都是 低电平

在PC插了线插到OTG上(imx6做从机)
GND ID 低电平 VBUS 5v

做主机的情况没试成,找了一下家里,没有这种梯形头的OTG了。。

如果是做从机,USB_OTG_VBUS 接收到外界5v,通过二极管D3传到 USB_OTG1_VBUS,都是5v。
还是没想懂,做主机时能从哪里来供电。
找一份喜欢的工作,这样每天工作的8个小时是快乐的。 找一个喜欢的人,这样每天工作之外的16个小时也是快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在作为host的时候,原理上是需要给外部设备供电的,你想一下PC的USB口接U盘,电从哪儿来就知道了。

...

虽然没有试成主机模式,但是我觉得Vbus肯定是供电出去的,不然外接个U盘什么的,不能自己带电来工作的。就是不知道怎么供出去的。
找一份喜欢的工作,这样每天工作的8个小时是快乐的。 找一个喜欢的人,这样每天工作之外的16个小时也是快乐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虽然没有试成主机模式,但是我觉得Vbus肯定是供电出去的,不然外接个U盘什么的,不能自己带电来工作的。 ...

你是大板吗?我看了一下mini板的电路,VBUS有额外的电路,手头没有大板,不确定是不是大板有同样的电路,但是没在电路图里画出来。

网友B:
USB_OTG_VBUS是有专门一个控制电路的

网友C:
IMX6ULL做从机(比如通过USB线接电脑使用mfgtool烧写系统,此时电脑为主机,开发板为从机),即OTG电路,是需要通过USB线接外部设备,此时USB_OTG_VBUS是由电脑提供5V,输给开发板,接到USB_OTG1_VBUS是输给IMX6ULL处理器,让处理器识别出USB设备,ID脚需要高电平,可识别为从机。如果IMX6ULL做主机,则VBUS由板子本身的5V供电,此时主机的ID脚需为低电平。
=======================
出征,嗒嗒嗒——
快点上车!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大板吗?我看了一下mini板的电路,VBUS有额外的电路,手头没有大板,不确定是不是大板有同样的电路, ...

我是大板子,里面和USB相关的就我截图的那么多了,所以看不懂了。。
找一份喜欢的工作,这样每天工作的8个小时是快乐的。 找一个喜欢的人,这样每天工作之外的16个小时也是快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_OTG_VBUS是有专门一个控制电路的

你好,请问是在原理图的哪里?我在pdf张红没有找到,所以有点不太懂这个VBUS如何供电的。
找一份喜欢的工作,这样每天工作的8个小时是快乐的。 找一个喜欢的人,这样每天工作之外的16个小时也是快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IMX6ULL做从机(比如通过USB线接电脑使用mfgtool烧写系统,此时电脑为主机,开发板为从机),即OTG电路,是 ...

请问,开发板为主机的话,VBUS由板子自身的5V供电,这部分电路是怎么实现的呢?在pdf中没有找到
找一份喜欢的工作,这样每天工作的8个小时是快乐的。 找一个喜欢的人,这样每天工作之外的16个小时也是快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大板吗?我看了一下mini板的电路,VBUS有额外的电路,手头没有大板,不确定是不是大板有同样的电路, ...

看你贴的这个图原理是讲的通的~我晚上去我的板子上找找旁边有没有相关的元器件
找一份喜欢的工作,这样每天工作的8个小时是快乐的。 找一个喜欢的人,这样每天工作之外的16个小时也是快乐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开发板为主机的话,VBUS由板子自身的5V供电,这部分电路是怎么实现的呢?在pdf中没有找到

你去分析板子5V有哪些地方用到,查源头。
=======================
出征,嗒嗒嗒——
快点上车!
=======================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去分析板子5V有哪些地方用到,查源头。

好的,谢谢,已经分析了5V的地方,但是没有一个能接到 USB_OTG_VBUS 上,USB_OTG_VBUS在图中就出现了3次,就是我截的图那部分,除非D3的二极管其实可以倒灌?
找一份喜欢的工作,这样每天工作的8个小时是快乐的。 找一个喜欢的人,这样每天工作之外的16个小时也是快乐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看你贴的这个图原理是讲的通的~我晚上去我的板子上找找旁边有没有相关的元器件

没找到,好像大板真没有这部分,我都开始怀疑了,大板真的能OTG吗。我之前没线一直没试过,我看看这两天能不能找同事借到一个
找一份喜欢的工作,这样每天工作的8个小时是快乐的。 找一个喜欢的人,这样每天工作之外的16个小时也是快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