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核心板移植到自己的底板上,移植流程或者调试顺序是什么?

楼主(2021-04-02):
阿尔法开发板根据教程走了一遍,然后自己画了一块底板,准备使用的功能有网口、485、usb、普通IO,目前买的工业级核心板已经到货,装到底板上可以运行,能够通过usbotg进行通信,但是不知道下一步如何开始移植了。所以想请教如下问题:
1.目前出厂的核心板uboot和内核源码版本还是V1.4的么?我是不是需要把源码重新编译一下作为备用?
2.出厂的根文件系统是哪个版本的?没有看到有对应的源码。
3.系统搭建好之后的移植流程一般是什么?
4.按照教程把驱动移植好之后,应用程序一般如何编写、使用?

网友:
1.如果你想方便,就基于正点原子的出厂内核直接修改开发使用。你也可以直接按教程从头做到尾,一步步移植.2.文件系统是没有源码的。3.应用程序 这个需要你懂得些应用编程,比如qt,c应用编程,python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