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untu 中qt+OpenCV的配置问题

楼主(2021-04-02):
新建工程:
.pro文件中添加以下语句后
unix{
CONFIG += link_pkgconfig
PKGCONFIG += opencv
}

出现以下错误:

:-1: error: opencv development package not found

.cpp文件和.h文件没有任何改动

网友A:
这个是配置板子的交叉编译器的,你现在直接用ubuntu的qt creator的编译器来编译这样是不行的,需要你ubuntu有opencv
想思考的时候,有时还可以用屁股,QQ 1252699831

网友(2021-07-01):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配置板子的交叉编译器的,你现在直接用ubuntu的qt creator的编译器来编译这样是不行的,需要你ubuntu ...

在用他提供的QT交叉编译器下构建也报错,找不到opencv的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