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6Q uboot网络不通问题请教

楼主(2021-04-02):
新人请教,新画的板子,芯片是MCIMX6Q6AVT10AC,uboot下网络不通。RMII时钟用的是MAC输出给PHY,内核启动后网络是正常的,可以正常tftp。不过测量发现内核启动前GPIO_16没有时钟输出,内核起来后就有时钟信号了。按手册要求排查寄存器,也没发现差异,请各位大神指教。

在UBOOT打印相关寄存器设置

int board_eth_init(bd_t *bis)
{
    uint32_t base = IMX_FEC_BASE;
    struct mii_dev *bus = NULL;
    struct phy_device *phydev = NULL;
    int ret;
    setup_iomux_enet();
        u32 *addrread=0X020c406c;
        printf("[%x] = %x \r\n",addrread,*addrread );
        addrread=0X20E0004;
        printf("[%x] = %x \r\n",addrread,*addrread );
        addrread=0X20E0248;
        printf("[%x] = %x \r\n",addrread,*addrread );
        addrread=0X020E0618;
        printf("[%x] = %x \r\n",addrread,*addrread );
        addrread=0X020E083c;
        printf("[%x] = %x \r\n",addrread,*addrread );

......
打印结果如下:
[20c406c] = 30fc03
[20e0004] = 48440005
[20e0248] = 12
[20e0618] = 1b0b1
[20e083c] = 1

核对寄存器设置都是正确的,为什么uboot下网络还是不通呢?

楼主:
附上指导手册,110页 10.4.1是时钟相关要求,还请各位大神不吝赐教

楼主:
自己顶一个,那位大神帮忙看看

网友A(2021-05-18):
看一下ENET_MDIO与ENET_MDC有没有上拉。

楼主(2021-06-18):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ENET_MDIO与ENET_MDC有没有上拉。

上拉了,接口没问题,能识别PH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