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文件构建章节 nfs无法挂载

楼主(2021-04-11):
开始按照视频教程一步步修改,发现nfs无法挂载,然后使用正点原子修改过的文件仍无法挂载

1、ping虚拟机和win10
=> ping 192.168.3.100
Using FEC1 device
host 192.168.3.100 is alive
=> ping 192.168.3.200
Using FEC1 device
host 192.168.3.200 is alive

2、bootcmd和bootargs设置打印如下
bootargs=console=ttymxc0,115200 root=/dev/nfs rw nfsroot=192.168.3.100:/home/xzz/linux/nfs/rootfs,proto= tcp rw ip=192.168.3.44:192.168.3.100:192.168.3.1:255.255.255.0::eth0ff
bootcmd=tftp 80800000 zImage;tftp 83000000 imx6ull-alientek-emmc.dtb;bootz 80800000 - 83000000

3、启动报错如下
Registering SWP/SWPB emulation handler
mmc1: new HS200 MMC card at address 0001
mmcblk1: mmc1:0001 8GTF4R 7.28 GiB
input: gpio-keys as /devices/platform/gpio-keys/input/input2
mmcblk1boot0: mmc1:0001 8GTF4R partition 1 4.00 MiB
snvs_rtc 20cc000.snvs:snvs-rtc-lp: setting system clock to 1970-01-01 00:00:00 UTC (0)
mmcblk1boot1: mmc1:0001 8GTF4R partition 2 4.00 MiB
mmcblk1rpmb: mmc1:0001 8GTF4R partition 3 512 KiB
mmcblk1: p1 p2
fec 20b4000.ethernet eth0: Freescale FEC PHY driver [SMSC LAN8710/LAN8720] (mii_bus:phy_addr=20b4000.ethernet:01, irq=-1)
IPv6: ADDRCONF(NETDEV_UP): eth0: link is not ready
fec 20b4000.ethernet eth0: Link is Up - 100Mbps/Full - flow control rx/tx
IPv6: ADDRCONF(NETDEV_CHANGE): eth0: link becomes ready
IP-Config: Complete:
     device=eth0, hwaddr=00:04:9f:04:d2:35, ipaddr=192.168.3.44, mask=255.255.255.0, gw=192.168.3.1
     host=192.168.3.44, domain=, nis-domain=(none)
     bootserver=192.168.3.100, rootserver=192.168.3.100, rootpath=
gpio_dvfs: disabling
can-3v3: disabling
ALSA device list:
  #0: wm8960-audio
VFS: Unable to mount root fs via NFS, trying floppy.
VFS: Cannot open root device "nfs" or unknown-block(2,0): error -6
Please append a correct "root=" boot option; here are the available partitions:
0100           65536 ram0  (driver?)
0101           65536 ram1  (driver?)
0102           65536 ram2  (driver?)
0103           65536 ram3  (driver?)
0104           65536 ram4  (driver?)
0105           65536 ram5  (driver?)
0106           65536 ram6  (driver?)
0107           65536 ram7  (driver?)
0108           65536 ram8  (driver?)
0109           65536 ram9  (driver?)
010a           65536 ram10  (driver?)
010b           65536 ram11  (driver?)
010c           65536 ram12  (driver?)
010d           65536 ram13  (driver?)
010e           65536 ram14  (driver?)
010f           65536 ram15  (driver?)
b300        31166976 mmcblk0  driver: mmcblk
  b301        31162880 mmcblk0p1 00000000-01
b310         7634944 mmcblk1  driver: mmcblk
  b311          131072 mmcblk1p1 575e4240-01
  b312         7493632 mmcblk1p2 575e4240-02
b340             512 mmcblk1rpmb  (driver?)
b330            4096 mmcblk1boot1  (driver?)
b320            4096 mmcblk1boot0  (driver?)
Kernel panic - not syncing: VFS: Unable to mount root fs on unknown-block(2,0)
---[ end Kernel panic - not syncing: VFS: Unable to mount root fs on unknown-block(2,0)
random: nonblocking pool is initialized

查看了之前的帖子修改后仍是同样的报错,使用emmc中的文件系统,然后再挂载虚拟机中构建的文件系统是可以挂载的,
请求各位的援助!!!

楼主:
已经解决,在bootargs=console=ttymxc0,115200 root=/dev/nfs rw nfsroot=192.168.3.100:/home/xzz/linux/nfs/rootfs,proto= tcp rw ip=192.168.3.44:192.168.3.100:192.168.3.1:255.255.255.0::eth0ff这个参数设置中把 root=/dev/nfs rw中的rw去掉可以正常加载rootfs文件。
建议先按【正点原子】I.MX6U网络环境TFTP&NFS搭建手册V1.x文档进行设置保证TFTP和nfs正常,然后再修改u-boot、kernel、文件系统进行移植测试。

楼主:
附件为设置的环境变量和启动的打印信息。

网友:
这个一般是电脑网络环境设置问题,可以看资料文档来检查配置,详见--->【正点原子】I.MX6U网络环境TFTP&NFS搭建手册V1.X
=======================
出征,嗒嗒嗒——
快点上车!
=======================

网友:
你的虚拟机是 16还是18版本   开发板资料里的那个版本吗?有时linux版本不对,也会导致类似问题

网友:
我看你前面的log打印的是:
VFS: Unable to mount root fs via NFS, trying floppy.
VFS: Cannot open root device "nfs" or unknown-block(2,0): error -6

怀疑你的ubuntu是18.04或者20.04的,那么请参考以下链接最后的部分来改一下一个版本信息:

TFTP+NFS环境搭建以及TFTP加载内核和设备数,NFS挂载文件系统的方法
http://www.openedv.com/forum.php ... 2907&extra=page%3D2

网友:
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