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教材中uboot下命令试验ping失败导致重启

楼主(2021-04-15):
买的咱的开发板,在学习中,根据《I.MX6U嵌入式Linux驱动开发指南V1.5》的“第三十章 U-Boot使用试验”,使用“3、正点原子Uboot和Linux出厂源码”下的代码,一步步操作,编译、烧写到SD卡一切正常,uboot下的命令也能正确执行,但是在按照教材的顺序setenv配置好网络配置后,使用命令ping去屏 ubuntu主机,却发生以下错误:也就是看门狗服务,系统重启了。
注1:后又试了一下出厂烧写在emmc中的系统,启动后我进入uboot,配置好网络后,ping命令成功了。这说明问题还出在例程uboot里?
注2:编译过程没有直接使用源码下的build.sh,而是复制的教程上的脚本文件写的mx6ull_alientek_emmc.sh

=> ping 192.168.0.113
FEC1 Waiting for PHY auto negotiation to complete... done
Using FEC1 device
data abort
pc : [<9ff8eca0>]          lr : [<9ff8ff70>]
reloc pc : [<8783cca0>]    lr : [<8783df70>]
sp : 9ef4fd08  ip : 00000035     fp : 9ff5d894
r10: 00000002  r9 : 9ef4feb8     r8 : 00000000
r7 : 00000001  r6 : 00000000     r5 : 0000002a  r4 : 9ffed10e
r3 : 14000045  r2 : 7800a8c0     r1 : 7000a8c0  r0 : 9ffed10e
Flags: nZCv  IRQs off  FIQs off  Mode SVC_32
Resetting CPU ...

resetting ...

U-Boot 2016.03 (Apr 14 2021 - 19:53:16 +0800)

CPU:   Freescale i.MX6ULL rev1.1 792 MHz (running at 396 MHz)
CPU:   Industrial temperature grade (-40C to 105C) at 60C
Reset cause: WDOG
Board: I.MX6U ALPHA|MINI
I2C:   ready
DRAM:  512 MiB
MMC:   FSL_SDHC: 0, FSL_SDHC: 1
Display: ATK-LCD-4.3-800x480 (800x480)
Video: 800x480x24
In:    serial
Out:   serial
Err:   serial
switch to partitions #0, OK
mmc0 is current device
Net:   FEC1
Normal Boot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0
=>

网友A:
需要用教程提供的编译工具链,4.9.4版本的。其他高版本工具链可能不兼容,编译出来的uboot,会重启。请改正。
=======================
出征,嗒嗒嗒——
快点上车!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用教程提供的编译工具链,4.9.4版本的。其他高版本工具链可能不兼容,编译出来的uboot,会重启。请改正 ...

感谢,已结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