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io_set_value函数设置gpio是物理电平还是逻辑电平?

楼主(2021-04-15):
设备树中的节点属性led-gpios = <&gpio1 3 GPIO_ACTIVE_HIGH>;和驱动程序当中的gpio_set_value(dev->led_gpio, 0);有没有联系?gpio_set_value函数设置的是物理电平还是逻辑电平?如果是物理电平,那设备树中的节点属性led-gpios = <&gpio1 3 GPIO_ACTIVE_HIGH>;又有什么用途?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这个函数呢?gpio_set_value

采用这个函数申请到的GPIO跟设备树有关吗?

这种属于过时的API,申请通过全局统一编号来的,操作的自然是物理电平。
坚决不用寄存器,拒绝重复造轮子。

网友A:
gpiod_set_value设置的是逻辑电平。

带有"raw"字样的接口,操作的才是物理电平,如gpiod_get_raw_value/gpiod_set_raw_value
坚决不用寄存器,拒绝重复造轮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iod_set_value设置的是逻辑电平。

带有"raw"字样的接口,操作的才是物理电平,如gpiod_get_raw_value/ ...

那这个函数呢?gpio_set_val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