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口2异常,不断上下线。网线接入网口1正常

楼主(2021-04-16):
各位,请问:imax6ull
问题:网口2出现下列情况。 网线插在网口1上就不会。是什么原因呢?

[ 1648.593007] fec 20b4000.ethernet eth0: Link is Up - 100Mbps/Full - flow control rx/tx
[ 1648.600895] IPv6: ADDRCONF(NETDEV_CHANGE): eth0: link becomes ready
[ 1650.672775] fec 20b4000.ethernet eth0: Link is Down
[ 1650.734076] IPv6: ADDRCONF(NETDEV_UP): eth0: link is not ready
[ 1651.673091] fec 20b4000.ethernet eth0: Link is Up - 100Mbps/Full - flow control rx/tx
[ 1651.680978] IPv6: ADDRCONF(NETDEV_CHANGE): eth0: link becomes ready
[ 1653.752785] fec 20b4000.ethernet eth0: Link is Down
[ 1653.800819] IPv6: ADDRCONF(NETDEV_UP): eth0: link is not ready
[ 1654.753065] fec 20b4000.ethernet eth0: Link is Up - 100Mbps/Full - flow control rx/tx
[ 1654.760952] IPv6: ADDRCONF(NETDEV_CHANGE): eth0: link becomes ready
[ 1656.832782] fec 20b4000.ethernet eth0: Link is Down
[ 1656.883924] IPv6: ADDRCONF(NETDEV_UP): eth0: link is not ready
[ 1658.913092] fec 20b4000.ethernet eth0: Link is Up - 100Mbps/Full - flow control rx/tx
[ 1658.920980] IPv6: ADDRCONF(NETDEV_CHANGE): eth0: link becomes ready
[ 1668.992744] fec 20b4000.ethernet eth0: Link is Down
[ 1669.043867] IPv6: ADDRCONF(NETDEV_UP): eth0: link is not ready
[ 1671.073099] fec 20b4000.ethernet eth0: Link is Up - 100Mbps/Full - flow control rx/tx
[ 1671.080984] IPv6: ADDRCONF(NETDEV_CHANGE): eth0: link becomes ready
[ 1673.152791] fec 20b4000.ethernet eth0: Link is Down
[ 1673.199733] IPv6: ADDRCONF(NETDEV_UP): eth0: link is not ready
[ 1676.313088] fec 20b4000.ethernet eth0: Link is Up - 100Mbps/Full - flow control rx/tx
[ 1676.320975] IPv6: ADDRCONF(NETDEV_CHANGE): eth0: link becomes ready
[ 1688.392773] fec 20b4000.ethernet eth0: Link is Down
[ 1688.442946] IPv6: ADDRCONF(NETDEV_UP): eth0: link is not ready
[ 1689.393066] fec 20b4000.ethernet eth0: Link is Up - 100Mbps/Full - flow control rx/tx
[ 1689.400952] IPv6: ADDRCONF(NETDEV_CHANGE): eth0: link becomes ready
[ 1697.472787] fec 20b4000.ethernet eth0: Link is Down
[ 1697.519115] IPv6: ADDRCONF(NETDEV_UP): eth0: link is not ready
[ 1698.473070] fec 20b4000.ethernet eth0: Link is Up - 100Mbps/Full - flow control rx/tx
[ 1698.480956] IPv6: ADDRCONF(NETDEV_CHANGE): eth0: link becomes ready
^C
root@ATK-IMX6U:~# ifconfig
eth0      Link encap:Ethernet  HWaddr c6:c6:4e:5d:c1:87
          inet addr:192.168.5.103  Bcast:192.168.5.255  Mask:255.255.255.0
          inet6 addr: fe80::c4c6:4eff:fe5d:c187/64 Scopeink
          UP BROADCAST RUNNING MULTICAST  MTU:1500  Metric:1
          RX packets:253 errors:0 dropped:0 overruns:0 frame:0
          TX packets:1063 errors:0 dropped:0 overruns:0 carrier:0
          collisions:0 txqueuelen:1000
          RX bytes:38885 (37.9 KiB)  TX bytes:177503 (173.3 KiB)

eth1      Link encap:Ethernet  HWaddr 0e:e2:78:fa:0e:04
          UP BROADCAST MULTICAST DYNAMIC  MTU:1500  Metric:1
          RX packets:338 errors:0 dropped:0 overruns:0 frame:0
          TX packets:61 errors:0 dropped:0 overruns:0 carrier:0
          collisions:0 txqueuelen:1000
          RX bytes:34224 (33.4 KiB)  TX bytes:10675 (10.4 KiB)

lo        Link encapocal Loopback
          inet addr:127.0.0.1  Mask:255.0.0.0
          inet6 addr: ::1/128 Scope:Host
          UP LOOPBACK RUNNING  MTU:65536  Metric:1
          RX packets:18 errors:0 dropped:0 overruns:0 frame:0
          TX packets:18 errors:0 dropped:0 overruns:0 carrier:0
          collisions:0 txqueuelen:0
          RX bytes:1244 (1.2 KiB)  TX bytes:1244 (1.2 KiB)

网友:
将设备树中屏幕节点的参数改成我下图所示,主要修改pinctrl_lcdif_dat和pinctrl_lcdif_ctrl节点,修改为如下图所示:

改完后,重新编译设备树,并替换设备树,注意,设备树要替换成功。

网友:
上传一下内核源码,包含设备树和zImage
=======================
出征,嗒嗒嗒——
快点上车!
=======================

网友:
把你改的设备树上传上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