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通过脚本固化系统的疑问

楼主(2021-04-16):
分析脚本固化系统的过程使用的脚本程序有点疑问,烦请解惑,
脚本中有如下注释和代码:

#第一个分区为32M用来存放设备树与内核镜像文件,因为设备树与内核都比较小,不需要太大的空间
#第二个分区为eMMC的总大小-32M,用来存放文件系统
cat << END | fdisk -H 255 -S 63 $device
n
p

+32M
n
p

t
c
a
w
END

注释说 第一个分区为32M用来存放设备树与内核镜像文件,因为设备树与内核都比较小,不需要太大的空间,第二个分区为eMMC的总大小-32M,用来存放文件系统
我的问题:     1. 可以理解为 第一和第二分区已经占据整个EMMC的所有空间吗? 那uboot是存哪里的?这部分区域是怎么保留出来的?
   2. 通过什么命令或方法能看到Uboot分区?
   3. 详细讲解一下EMMC里uboot ,zimage,dtb和文件系统的存储分布吗?

网友:
u-boot在BOOT分区,第一第二分区其实是UDA分区的子分区。

进系统之后,/dev/mmcblk?boot0和/dev/mmcblk?boot1其实就是u-boot所在的分区。

u-boot存在emmc的BOOT分区,用于支持启动,必须放这个分区。
zimage和dtb一般放在emmc的UDA分区的第一个子分区(容量一般比较小,32M),分区格式一般为fat
文件系统一般放UDA分区的第二个子分区,容量一般GB起步

关于更详细的emmc分区请参考我的另一篇回复。
http://www.openedv.com/forum.php ... 3&fromuid=29476
坚决不用寄存器,拒绝重复造轮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