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V5640模块] OV5640使用延长线做综合测试实验人脸识别卡在初始化

楼主(2021-04-17):
OV5640使用延长线做综合测试实验人脸识别总是卡在初始化,直插上偶尔卡,但是能进去界面,用延长线就一直卡着进不去,求解!

楼主:
用的阿波罗H743开发板,做的综合测试实验

网友A:
应该是数据有误。单独下载摄像头实验,看下摄像头显示正常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数据有误。单独下载摄像头实验,看下摄像头显示正常么?

可以正常使用,在JPEG模式下使用延长线比不使用串口显示时卡顿情况更为明显。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正常使用,在JPEG模式下使用延长线比不使用串口显示时卡顿情况更为明显。

嗯,延长线肯定对图像数据传输有一定影响的
正点原子产品购买店铺https://zhengdianyuanzi.tmall.com

网友:
延长线对于大量的数据传输会有一定的影响,如果可以,尽量不要延长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延长线肯定对图像数据传输有一定影响的

那请问综合实验里面的人脸识别用延长线就不能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请问综合实验里面的人脸识别用延长线就不能解决了吗?

降低帧率试试
正点原子产品购买店铺https://zhengdianyuanzi.tmall.com

楼主:
请问下要在哪几个程序里改,降低像素可以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