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法开发板 网络相关问题

楼主(2021-04-19):
电脑是连接wifi上网的,用网线把开发板和电脑相连,能实现教程第三篇介绍的网络相关操作吗?

网友:
可以啊,网盘上有【正点原子】I.MX6U网络环境TFTP&NFS搭建手册。按照手册1.4小节就是这种情况,你按照1.4小节来搭建就行,再按1.1小节关闭防火墙即可

网友:
可以,我就是笔记本通过wifi连接路由器。然后开发板用一根网线插笔记本的。不过得特殊设置下,虚拟机设置成双网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