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脚本固化系统过程的疑问

楼主(2021-04-19):
使用脚本固化系统的时候有如下内容:
echo 0 > /sys/block/mmcblk1boot0/force_ro
execute "dd if=$sdkdir/boot/$Uboot of=${device}boot0 bs=1024 seek=1 conv=fsync"
execute "dd if=$sdkdir/boot/$Uboot of=${device}boot0 bs=1024 seek=500 conv=fsync"
echo 1 >/sys/block/mmcblk1boot0/force_ro

这部分是固化uboot的,我有3个问题:
1. 为什么执行两次dd,这是在两个区域固化uboot吗?
2.第一个dd里seek=1,代表从地址1024开始写入数据,那0~1023是干什么的?
3.如果第二个dd也是固化uboot,那这因该算一个uboot的备份区域了,那备份区什么时候起作用?

网友:
有能力的去看芯片手册的emmc启动部分。
也可以看我的分析帖子:
http://www.openedv.com/forum.php ... d=323802&extra=

网友:
1. 为什么执行两次dd,这是在两个区域固化uboot吗?
====> 你的理解是对的。
2.第一个dd里seek=1,代表从地址1024开始写入数据,那0~1023是干什么的?
====> 前面1K是要skip掉的,你看uboot.imx生成的教程,有讲解

3.如果第二个dd也是固化uboot,那这因该算一个uboot的备份区域了,那备份区什么时候起作用?
====> 请看芯片参考手册8.5.3.5,当第一块区域的uboot不能正确启动的时候,就用到第二块uboot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