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Makefile出现未定义的引用

楼主(2021-04-19):
问题描述 :
做LED裸机实验,所有源文件、头文件、链接脚本及makefile都在一个文件夹下。写了main.c ,led.c ,ccm.c .delay.c  四个c文件.其中main.c里引用了剩余三个c文件的函数,头文件都有引用。makefile是按照自己思路写的,编译时出现未定义的引用,同志们看到的给指点下。问题如图:

下面附上makefile
  1 obj = start.o main.o led.o ccm.o delay.o
  2
  3 led.bin : $(obj)
  4     arm-linux-gnueabihf-ld -Timx6ul.lds -o led.elf [        DISCUZ_CODE_7        ]lt;;
  5     arm-linux-gnueabihf-objcopy -O binary -S -g led.elf $@
  6     arm-linux-gnueabihf-objdump -D led.elf > led.dis
  7
  8 main.o : main.c led.h ccm.h delay.h
  9     arm-linux-gnueabihf-gcc -g -c main.c -o main.o
10
11 led.o : led.c
12     arm-linux-gnueabihf-gcc -g -c led.c  -o led.o
13
14 ccm.o : ccm.c
15     arm-linux-gnueabihf-gcc -g -c ccm.c -o ccm.o
16
17 delay.o : delay.c
18     arm-linux-gnueabihf-gcc -g -c delay.c -o delay.o
19
20 %.o : %.S
21     arm-linux-gnueabihf-gcc -g -c -Wall -nostdlib [        DISCUZ_CODE_7        ]lt;-o $@
22
23 %.o : %.s
24     arm-linux-gnueabihf-gcc -g -c -Wall -nostdlib [        DISCUZ_CODE_7        ]lt; -o $@
25
26 .PHYON : clean
27
28 clean:
29     rm -rf *.o led.bin led.dis led.elf
~
~
~
~

网友A:
main.c 代码贴上来

网友B:
这没找到头文件,可以参考资料提供的来测试

网友A:
obj = start.o main.o led.o ccm.o delay.o
====>
obj = start.o led.o ccm.o delay.o main.o

Makefile里的编译顺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没找到头文件,可以参考资料提供的来测试

都按照例程来敲一遍,最终自己用的时候出问题,还是解决不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obj = start.o main.o led.o ccm.o delay.o
====>
obj = start.o led.o ccm.o delay.o main.o

我也试过把main.o放在依赖的最后一个,没有用,还是同样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试过把main.o放在依赖的最后一个,没有用,还是同样的问题

放到最后还是同样的错误吗?其他的.o有没有编译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到最后还是同样的错误吗?其他的.o有没有编译出来了?

编译出来了

网友C:
make命令之后第二行编译指令没有加-c参数是导致编译出错的关键。  但你的Makefile第9行贴出来又有-c,,,,奇怪。所以还是确认一下你贴出来的代码到底哪来的吧。。。另外DISCUZ_CODE_7是什么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in.c 代码贴上来

做了各种尝试,莫名其妙的好了。具体原因不是特别确定,可能是因为window环境编写的,通过ftp传输到ubuntu环境下格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make命令之后第二行编译指令没有加-c参数是导致编译出错的关键。  但你的Makefile第9行贴出来又有-c,,, ...

贴出来的是自己写的,那个CODE_7本来是$<  ,贴上来变乱码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