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7寸RGB的电压输出问题

楼主(2021-04-21):
根据原子提供的7寸RGB驱动电路绘制了一个驱动板,能正常显示,但是这个-7V与16V输出却不对,测量的值是不接屏幕是-18V与28V,接上屏幕是-12V与24V,远远超过规定的值,请教一下需要调节哪一个器件参数来改变电压输出,达到合适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稳压管用对了吧?ZMM3V9, ZMM4V7, BAT54S等

又焊了一块,测得电压是-7.6V,+16.9V,应该是器件参数有些出入,选取精度高一点的器件应该可以解决
多读书,多看报,少吃零食,多睡觉

网友:
VCC10.4正常么?

楼主:
这个是正常的,就是上面的正负压输出不正常,这个正负压输出电路的关键器件是那两个1uf电容吗?
多读书,多看报,少吃零食,多睡觉

网友A:
稳压管用对了吧?ZMM3V9, ZMM4V7, BAT54S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稳压管用对了吧?ZMM3V9, ZMM4V7, BAT54S等

这个都是对的,我又重新焊接一块,这次测得的负压在-6V,正压在18V,显示效果也比之前那一块好多了,这个问题就很奇怪,同样的电路,同样的器件,结果不同。准备在调试一块看看结果
多读书,多看报,少吃零食,多睡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