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lags: nZCv IRQs off FIQs off Mode SVC_32怎么解决

楼主(2021-04-22):
U-Boot 2016.03 (Apr 22 2021 - 16:32:50 +0800)

CPU:   Freescale i.MX6ULL rev1.1 792 MHz (running at 396 MHz)
CPU:   Industrial temperature grade (-40C to 105C) at 58C
Reset cause: POR
Board: I.MX6U ALPHA|MINI
I2C:   ready
DRAM:  512 MiB
MMC:   FSL_SDHC: 0, FSL_SDHC: 1
Display: ATK-LCD-4.3-800x480 (800x480)
Video: 800x480x24
In:    serial
Out:   serial
Err:   serial
switch to partitions #0, OK
mmc0 is current device
Net:   FEC1
Normal Boot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0
switch to partitions #0, OK
mmc0 is current device
switch to partitions #0, OK
mmc0 is current device
reading boot.scr
** Unable to read file boot.scr **
reading zImage
** Unable to read file zImage **
Booting from net ...
FEC1 Waiting for PHY auto negotiation to complete...... done
BOOTP broadcast 1
data abort
pc : [<9ff8d3b8>]          lr : [<9ff8ebbc>]
reloc pc : [<8783b3b8>]    lr : [<8783cbbc>]
sp : 9ef4f990  ip : 00000035     fp : 9ff5d83c
r10: 00000002  r9 : 9ef4feb8     r8 : 9ffecbf0
r7 : 0000000e  r6 : 9ffeef38     r5 : 00000000  r4 : 9ffed10e
r3 : 00060101  r2 : 00000008     r1 : 9ffed0aa  r0 : 0000000e
Flags: nZCv  IRQs off  FIQs off  Mode SVC_32
Resetting CPU ...

resetting ...
在做uboot的初次编译后重启板子就出现了这个问题,弄了好久还是没弄好。

网友:
我看到报错里提示一个Resetting CPU,这个应该是你编译的时候,用的交叉编译器版本过高了,不是教程里的4.9.4版本的交叉编译器,可以先检查当前ubuntu安装的是哪个版本的交叉编译器,如果版本过高了,建议卸载当前版本交叉编译器以后,再按照教程安装对应版本的交叉编译器,然后重新编译,再测试。

楼主:
我重新用mfgtool下载了Mfgtool2-eMMC-ddr512-SDCard就没有了这个问题,但是不知道上面的问题是哪部分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