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加载问题,怎么卸载内核自己加载的驱动

楼主(2021-04-23):
IIC驱动测试的时候,加载驱动的时候提示已注册,如下图所示:

我猜测原因是因为我用的是出厂的内核,然后内核里默认加载了IIC的驱动, 所以我才加载不了自己写的驱动,
想问一下有什么简便的方法可以卸载内核自己加载的驱动吗?否则要重新编译内核就太麻烦了。

用 rmmod xxx.ko 也会提示卸载失败:

网友:
先执行lsmod看看有没有ap3216c这个模块驱动加载了,如果有加载了的话,那就是编译成模块了,是可以卸载的,看看他有没有被使用?有被使用的话,先关掉对应的进程以后再卸载。
执行rmmod ap3216c这样的指令看看,就是不加.ko后缀。
那如果驱动编译进内核的话,无法用rmmod 指令来卸载,只能通过改内核源码了,重新配置使其编译成驱动模块。建议按照教程的做驱动实验的话,还是用教程里的源码或者用自己按照教程移植的源码,不要用出厂系统的源码。

网友:
原子自带的内核里面已经把3216的驱动编译进内核了,你可以在sys目录下i2c设备文件中看到这个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只有动态加载的才可以卸载,编译进内核的不支持

是的,编译进的不行了,我重新编译了内核,取消编译了,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