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kfs.vfat命令格式化分区的疑问

楼主(2021-04-26):
我用的SD卡大小是16G,将SD卡用fdisk 命令分为四个区,前三个分区大小都是512M,剩余空间全部给了第四个分区,
然后使用命令:
sudo mkfs.vfat -F 32 -n "1" /dev/sdb1
sudo mkfs.vfat -F 32 -n "2" /dev/sdb2
sudo mkfs.vfat -F 32 -n "3" /dev/sdb3
sudo mkfs.vfat -F 32 -n "4" /dev/sdb4

将四个分区都弄成FAT32的,但是查看的时候发现只有第一个分区是FAT32的,下边是sudo fdisk -l查看的结果

Device     Boot   Start      End  Sectors  Size Id Type
/dev/sdb1  *       2048  1050623  1048576  512M  c W95 FAT32 (LBA)
/dev/sdb2       1050624  2099199  1048576  512M 83 Linux
/dev/sdb3       2099200  3147775  1048576  512M 83 Linux
/dev/sdb4       3147776 31116287 27968512 13.3G 83 Linux

为什么只有第一个分区是FAT32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sfdisk命令吧,我现在用的是fdisk,脚本里命令如下

cat

fdisk默认分区type是83,也就是linux,可以用t命令来修改分区type,你看最后的
t
c
a
w
END

t就是用来修改分区type的指令,1是指分区1,c是指FAT32 LBA
所以为什么那么多分区,只有分区1是FAT32格式的。

网友A:
你在创建分区的时候,要把4个分区的type都创建成c,不要用83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创建分区的时候,要把4个分区的type都创建成c,不要用83

你说的是sfdisk命令吧,我现在用的是fdisk,脚本里命令如下

cat << END | fdisk -H 255 -S 63 $device
n
p

+512M
n
p

+512M
n
p

+512M
n
p

t
c
a
w
END

fdisk能设置分区的typ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