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佬解惑!求大佬解惑!

楼主(2021-04-28):
我想用imx6ull做个仪器,主要功能是检测外部探头的脉冲,脉冲的频率可以达到50MHz,然后再跑QT显示。

请问imx6ull的定时器有检测脉冲的功能吗,如果上了linux系统,他是否还支持检测这么大的频率。

有懂的前辈,是否可以提供下技术路线。

网友:
50MHZ ,这个频率对STM32这类单片机来说,都是非常高的频率了,直接用单片机非常难搞定;IMX6UL 等应用型处理器,只是CPU的主频比较高而已,普通IO的外设速度有些勉强;要准确无误采集50M,需要最少需要100M的采集速度,这种应用可以使用 数字逻辑门电路等方案,或者CPLD,再或者FPGA, CPLD和FPGA来做当然是小菜,但是成本太高,还要熟悉开发工具;使用数字逻辑门和触发器搭建采集是性价比最高的方案了

网友:
这个建议用MCU来做,处理速度可以保证,Linux,统计50M,不一定及时啊

楼主:
以上3位前辈的答案 都让我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