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HCP/BOOTP: Ignoring delayed packet

楼主(2021-04-28):
做根文件系统那一章时候,配置完bootargs后,重新运行开发板,启动Linux内核时候就一直:DHCP/BOOTP: Ignoring delayed packet
求解这是什么原因呢?

运行一半就这样了

运行一半就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核是你移植的吗?
这个貌似再配置内核的时候, Root file system on NFS   这个选项没选。

我bootargs设置的问题,已经解决啦,谢谢

网友A:
内核是你移植的吗?
这个貌似再配置内核的时候, Root file system on NFS   这个选项没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