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小白入坑 Linux 嵌入式开发的 理解?

楼主(2021-05-06):
小白准备入坑 linux   之前都是用单片机 stm 51之类写裸机程序。

转到linux  ,要完成一个项目

是否:

1:  在所在硬件上移植linux  以及给外设移植、编写驱动?

2.然后就可以在Linux 系统上 利用QT 之类的软件进行程序开发? 所以不一样的硬件只是第一步不一样?
就像windows开发一样 第一步是学装系统 后面就是写应用软件?

因为我看了左大神的视频目录 感觉前面四期 都是在教第一步 。

网友:
驱动开发指南部分主要是驱动教程,对于想系统学习Linux驱动,想了解底层的知识点的人来说是不错的。
前4期是驱动部分,先是裸机实验,再到uboot移植,然后是内核移植,再接着就是文件系统移植,然后就是驱动实验了。
前面部分已经完成以后,整个系统可以运行了以后,就可以基于文件系统去做QT应用了。
当然,只是想在板子上玩QT的话,这些部分可以不做,可以直接用出厂的系统来跑QT程序。
后期,原子灰发布QT教程和应用教程。

网友:
帮顶,一样疑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