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树引脚冲突检查方法?】【of_get_named_gpio】【return -2】

楼主(2021-05-17):
怀疑设备树引脚冲突,导致申请其中的一个引脚失败 return -2 ,请问如何检查冲突?这是我检查到的冲突引脚,已屏蔽,但是还是不行。
pinctrl_fsio: fsio {
                fsl,pins = <
                        MX6UL_PAD_CSI_DATA00__GPIO4_IO21 0x000110a1 /*/IO I1*/
                        MX6UL_PAD_CSI_DATA02__GPIO4_IO23 0x000110a1
                        MX6UL_PAD_CSI_DATA04__GPIO4_IO25 0x000110a1
                        MX6UL_PAD_CSI_DATA06__GPIO4_IO27 0x000110a1 /*/IO I4*/

                        /*MX6UL_PAD_GPIO1_IO04__GPIO1_IO04 0x000110a1 /*IO O1*/
                        MX6UL_PAD_GPIO1_IO02__GPIO1_IO02 0x000110a1
                        MX6UL_PAD_GPIO1_IO00__GPIO1_IO00 0x000110a1
                        MX6UL_PAD_GPIO1_IO08__GPIO1_IO08 0x000110a1 /*/IO O4*/

                        MX6UL_PAD_GPIO1_IO09__GPIO1_IO09 0x000110a1 /*/IO FB O1*/ /*与SD1 RESET  冲突,已被屏蔽,注意!*/

pinctrl_hog_1: hoggrp-1 {

fsl,pins = <

MX6UL_PAD_UART1_RTS_B__GPIO1_IO190x17059 /* SD1 CD */

MX6UL_PAD_GPIO1_IO05__USDHC1_VSELECT0x17059 /* SD1 VSELECT */

/*MX6UL_PAD_GPIO1_IO09__GPIO1_IO09        0x17059 /* SD1 RESET */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MX6UL_PAD_GPIO1_IO09__GPIO1_IO09        0x17059 /* SD1 RESET */  冲突,已被屏蔽,注意!*/     改成 ...

不理解你的意思,这样修改的目的是排除什么问题呢?

网友A:
//MX6UL_PAD_GPIO1_IO09__GPIO1_IO09        0x17059 /* SD1 RESET */  冲突,已被屏蔽,注意!*/     改成这样试试 //MX6UL_PAD_GPIO1_IO09__GPIO1_IO09        0x17059 /* SD1 RESET */  冲突,已被屏蔽,注意!*/

楼主:
这里也屏蔽了
                reg_sd1_vmmc: regulator@1 {
                        compatible = "regulator-fixed";
                        regulator-name = "VSD_3V3";
                        regulator-min-microvolt = <3300000>;
                        regulator-max-microvolt = <3300000>;
                        /*gpio = <&gpio1 9 GPIO_ACTIVE_HIGH>;*/
                        off-on-delay = <20000>;
                        enable-active-hig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