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系统起来后如何知道是从SD卡启动还是EMMC启动呢?

楼主(2021-06-04):
   我知道启动方式不同,在/run/media/下的几个目录是不一样的
   但我想知道能不能通过命令查询到,在系统起来后有办法通过命令查询是从SD卡启动还是EMMC启动的吗?

网友:
你自己查看当前的rootfs是mmc0还是mmc1就行了,直接用mount的命令就可以了。
我印象中0是sd卡,1是emmc

网友A:
你说的启动,是指uboot是从哪里启动还是内核和设备树从哪里加载?

可以看这个帖子:
参考链接:http://www.openedv.com/forum.php ... 1&extra=#pid1198525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启动,是指uboot是从哪里启动还是内核和设备树从哪里加载?

可以看这个帖子:

我得意思是在Linux 启动后,如何通过命令查询当前是从SD卡启动还是从EMMC启动得?